楼主(2012-04-13):
普传变频器PI7100参数无法修改.为什么?
所有的参数只能查看,不能修改,与那个管理员密码有关系吗?现在也不知道密码,如何解决,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具体是什么现象呢?

网友B:
有的参数是不支持运行状态更改的。也有一些参数是因为某些参数互锁的关系而不能更改。

网友C:
那参数表应该给出来更改状态的说明,比如:离线;在线;调试等等,让用户能一目了然。

网友D:
重新设参数。

网友E:
有两种可能:
1、你的变频器已设置了密码,其解码地址为:F73-y17,设定密码地址为:F73-y18.
2、变频在运行中,某些参数是不允许更改,如下图的最后一列,“是”意味着运行中可更改,“否”意味着运行中不可更改。

楼主:
是停机状态下参数不能修改的,现在唯一的可能是管理员密码输入不对了...因为不知道密码.好象这一系列的变频器都设置有密码的...而且厂家又不给知道密码,怎么办呢

网友E:
输入9999试试,9999是出厂缺省数值。

楼主:
是吗,明天我试看.....谢谢啊

网友F:
是不是密码锁定了,解开了吗

楼主:
是密码锁定了,.输入四个9也没用....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吗

网友G:
请与公司技术工程师联系0411-8482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