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启动器

楼主(2012-04-14):
有一台7.5KW的电机,直接启动没问题,用软启动控制电机不转,显示屏显示此时工作电流达到60A,这种情况应该如何处理,将软启动器的斜坡时间是设长好还是设短好?如果设长点担心力矩不够,设短点担心力矩过大,电流过大烧电机。

楼主:
是一台柱塞泵的电关死后才不转机,空载是可以转,将卸荷阀关死后不能转,反而出现闷泵的声音,请注意非诚勿扰!闲人免谈!

网友A:
假设真是有60A的话,那你的电机应该很快烧毁了。7.5KW的电机额定电流大约在15A左右。软启动显示的电流不一定准确,有的型号软启动是需要标定电流的,不知道你用的什么软启动。另外电机不启动你可以查找一下软启动是否有突跳启动功能,如果有你可以加上试试

楼主:
谢谢上面这位楼主,我在软起动里面标定的就是15A,突跳启动功能我不太敢用,因为力矩太大,怕烧毁电机,按理说把斜坡时间设定很小(最小值是1秒),应该可行,但现在是把斜坡时间设为了15秒,把启动电流设为额定电流的5倍后,电机居然运行正常了,烦请帮忙分析此原因,谢谢asls1780同志!

网友B:
软起动不适合带负荷启动,你的这种情况可能是负荷过重

网友A:
楼上这位说的有理。异步机的转矩与定子电压的平方成正比。软启动的本质就是降压启动,所以启动转矩会降低很多。我们这用的柱塞泵都是卸荷后启动

网友C(2013-01-10):
<是一台柱塞泵的电关死后才不转机,空载是可以转>( ⊙ o ⊙ )是的,等于是重载启动。。。软启动也是降压启动噻。。。。如果你把限制电压提高到70%应该就可以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