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14):
如何像测4-20MA一样能知道挂在现场总线上的仪表信号?
有单台仪表故障引起挂在总线上的其它仪表也传输故障,这个是不是现场总线的通病?有什么解决方法否?谢谢

网友A:
我推荐个解决方案给你吧:
你可以通过数据采集卡来采集各种仪器仪表的数据并在上位机进行显示。通过此数据来判断仪器仪表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