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14):
如题 ,不管是在工具还是在哪里设置  , 调色板就是不出来 , 卸载了重新安装也不行  ,求高手指点!先谢了

网友A:
看看你电脑上的画面软件能不能调出调色板.如果不能,你就重装系统.

网友A:
应该是:看看你电脑上的画图软件能不能调出调色板.如果不能,你就重装系统.

网友B:
嗯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