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FX-1N60MR

楼主(2012-04-14):
向各位大侠求助一个问题,我公司有一台设备要增加几个动作、要使用到光眼接近开关,但是本人不了解FX-1N能使用什么类型的【就是说PNP的还是NPN的】。是要使用三条线的还是两条线的呢?输入它只有一个COM公共端!

网友A:
在一台设备上加东西,那就要看之前人家用的光眼是PNP输出,还是NPN输出的了,看PLC输入COM就知道,如果接的是24V那就是PNP输入,如果是不接线或接的是0V那就是NPN输出的光电.至于那两线输出或三线输出没有关联.

楼主:
这台设备上没有使用到光电!行程开关就有。。PNP是常开还是常闭?总被这个问题弄糊涂。一直亮着的是常闭,一直闭合着的是敞开?是这样么

网友B:
不是很懂 期待高手~

网友C:
三菱FX1N的输入公共端是0V,所以用npn接近开关。但是你要是用2线的开关就无所谓了,因为2线的不分PNP和NPN.PNP开关导通时信号线与电源正通,NPN开关导通时信号线与电源负通。2线开关没有电源线,所以不分PNP和NPN,但是接线时要分清正负。
PNP和NPN都有常开和常闭。对于开关来说,没检测到就闭合的是常闭,没检测到是断开的就是常开
这么解释不知道你懂没懂

网友C:
3线开关优点是导通压降接近为0,关断时漏电流小。缺点是开关需要电源,容易造成短路
2线开关优点是不用电源,没有短路危险。缺点是导通压降大,关断漏电流大

网友D:
三菱的用NPN的三根线的接法,棕的接24V,绿的接COM,黑的接输入点就可以了

网友E:
NPN的;这款用NPN的三线及二线的都OK;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我试用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