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步进程序,不能控制转速和停止位置,谢谢!

楼主(2012-04-14):
我的是欧姆龙cpm1a的plc,能发脉冲使步进电机旋转,能控制转向,可是不能控制转速和停止位置(旋转的角度),在cx-p里把脉冲数或者脉冲频率改了重新传进plc也不能改变,不知道是什么回事,谢谢!

网友A:
你要停止的话用“INI”指令,至于你改了参数还没有变化可能是你改的值太小,马达电子齿轮设置的太大 ,或是你根本没传进去 例:1个脉冲转动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停止的话用“INI”指令,至于你改了参数还没有变化可能是你改的值太小,马达电子齿轮设置的太大 ,或是你根本没传进去 例:1个脉冲转动1°
谢谢!我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