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14):
今天我用威伦触摸屏跟欧姆龙PLC通讯,在想要在屏上设置一个数值,数值小数点前面是3位,小数点后面一位。最大值是999。可是我下载后,结果只能设到99.9!再往上设一点就不行了!请各位大侠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A:
数值的属性是设置什么,32位浮点数?

网友B:
数据长度问题  1楼说的对

楼主:
是16bit bcd请问我怎么解决啊

楼主:
还有一个就是,我将小数点前面设成4位,小数点后面一位。就可以设到999.9了。

网友C:
设置问题;

网友D:
把999改成9999就可以了  设几个9是要把小数点前后位数相加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把999改成9999就可以了  设几个9是要把小数点前后位数相加的

plc读取到的数值是没有小数点的,例:屏上输入18.9 , PLC地址上显示189

网友E:
浮点数的设置选项:

楼主:
谢谢你们的回答!不过我还有一个问题不明白,举个例子来说啊!刚开始设3秒,后来想改成3.5秒。按照你们说的,改完以后,PLC显示是35秒,那不是翻了好几倍。我只要增加0.5秒。还有那个浮点数,选择的时候还有什么要求之类的?

网友E:
PLC不可能显示成整数的,这时你的PLC里也要用浮点数来读取。

楼主:
谢谢哦,那个高级指令列表在哪里啊?我找不到!

网友E:
我这是松下PLC,在下面工具条里面(FUN)高级指令。

楼主:
我用的欧姆龙的,没有你所说的那个工具栏

楼主:
谢谢各位了。问题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