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14):
我请教大虾们:我要用一个按钮控制工控机开机和关机(工控机放在柜子里),按下按钮工控机得电开机,长按此按钮工控机关机(类似于计算机的软关机),请问怎么实现?需要改动工控机里什么接线?谢谢

网友A:
放柜子里的PC都是机器通电后,PC自动启动,机器要停机时,1先关闭机器所有单元,2再关PC,3再把机器电源关了

楼主:
那PC自动启动怎么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