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14):
请教大虾们:我要用一个按钮控制工控机开机和关机(工控机放在柜子里不方便按电源开关开机),按下按钮工控机得电开机,长按此按钮工控机关机(类似于计算机的软关机),请问怎么实现?需要改动工控机里什么接线?谢谢

网友A:
把工控机的起动按钮延长到你想要的地方应该可以实现

网友B:
长按关机..PLC去..

楼主:
长按关机的做法时间长了是否会损伤硬盘?

网友C:
直接长按关机对机器是不好的。

网友D:
一般机器上的PC 都是机器总电源开关开电时,计算机启动,要关机时,先关闭机器所有程序运行,再关PC 然后关机器总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