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14):
请问各位老师:一台ABB400变频器故障,原来是上电后没反应,后来修复了开关电源,然后检查驱动部分,发现上桥电压正17v,下桥电压-5v,报FL15故障,查资料说是输出接地故障,但是IGBT没焊接,也没有运行,求助各位是啥原因?谢谢

楼主:
另外,原来的脉冲板爆了换的新的,但是管脚与接地断开了,我重新进行了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