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14):
我家的钻石吊扇不能启动,而且嗡嗡声音很大,拆下并清洗完两个轴承,更换另外2个电容器还是故障依旧,但是用手往哪个方向轻轻带一下,吊扇就会开始往这个方向转动,而且可以正常使用了。请问是什么原因?按道理清洗完两个轴承并更换电容器应该就可以搞定的呀!

网友A:
用万用表测启动绕组是否正常

网友B:
检查启动绕组,电容容量

网友C:
检查启动绕组,

楼主:
经检查连到电机里的三根电线中只有红-黑之间有167欧电阻,应该是启动绕组断路,请问怎样修复?

网友D:
用表查第个极绕组通否,查出故障点在想办法处理

网友E:
就是启动电容坏了。上正规商店买耐压450v的,

楼主:
电容器没坏,换了两个新的电容器还是不行。

网友F:
启动线圈断线了,顺着不通的那根线看看漆包线的接头

网友G:
首先检查下启动电容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其二就是绕组出现问题。

网友H:
检查看启动线圈和引出线之间是否绑有一个温度保险 很多是那玩意坏了 如果没有 恭喜你 基本上不要修了 直接买给收废品的吧

网友I:
根据楼主的检查情况,应该是启动绕组断路。

网友J:
引用 楼主:
经检查连到电机里的三根电线中只有红-黑之间有167欧电阻,应该是启动绕组断路,请问怎样修复?
换吧

网友K:
启动绕组断了

网友L:
自己给拆坏了!好好看看线头有无断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启动线圈断线了,顺着不通的那根线看看漆包线的接头
++++++++++++++++++顺着不通的那根线看看漆包线的接头也没问题,
从不通的那根线到漆包线的接头都是畅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