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15):
在PWM输出中,有周期和占空比
我想问一下假如负载时电磁阀。那么PWM输出是改变了电压还是电流
还是电压和电流都发生了变化?

网友A:
从提问的内容看,提问者对PWM还是没有搞懂。PWM提供可变的周期,这是为了适应控制对像的响应时间常数,一但PWM的控制周期与负载的相应时间常数适配,那么PWM就可以通过闭环控制,改变输出占空比来使负载的控制量稳定。

就拿电磁阀来说,他的PWM周期应该是S级以上的,那么这个时间周期一旦确定,电磁阀受控的是导通与截止的占空比。也就是,电磁阀开和关的占空比。因为电磁阀是开关控制的,所以电压和电流都是额定的全部加在线圈上的。改变的只是他的导通与截止的时间比例。

楼主:
改变导通的时间就是改变占空比,那么通断的时间负载的电压电流是不是也会改变?

楼主:
还有版主想让推荐一下可以几个可以调周期与占空比的PWM控制方法。最好可以远程操作的
PLC控制器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