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开关问题

楼主(2012-04-15):
一个两线的接近开关,一端接火线另外一端接中间继电器线圈。但接近开关没动作的时候,中间继电器的灯微亮,测下电压为30V。有时候动作正常,有时候误动作。是由于接近开关的质量不好吗?怎么解决?
在现场没办法,就买了个行程开关代替了。

网友A:
你用的什么牌子接近开关

楼主:
几十块钱的,不是什么牌子的估计质量不太好!

网友B:
继电器的电压是不是太大了

网友C:
你继电器线圈额定电压是多少啊   接近开关很差吧

网友D:
用三线制接近开关代替

网友E:
接近开关的问题吧

网友F:
请看一下接近开关的电源电压是多少,是否是0-30V或者是10-30V还是24V。
我们昨天就有一个两线接近开关时好时坏,有时工作几个小时都没事,有时半小时要误动作两三次,昨天下午换上新的后,OK!故障修复一切正常!
应该是接近开关的问题!

网友G:
接近开关的问题,换个质量好的

网友H:
开关有问题

网友I:
换个试一试

网友J:
是开关静态电流引起,可以在继电器线圈并一个电容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