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15):
驱动是A316,驱动电容全换,316全换,给每个A316J的6脚加了一个LED,发现跳OC故障时6组驱动随机亮LED。没办法,明天准备换模块和电容,再找不到,就没招了!

楼主:
模块电容都换了,明天试机看看!

网友A:
干扰造成的,看看周围有没有干扰源。

网友B:
这么换是没有用的,机器用了多长时间,如果比较长的话,需要把和316J有关的贴片电容换一下就行了事

网友C:
楼主的机器弄好没有?好了就把维修过程贴出来让大家分享一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