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屏的问题

楼主(2012-04-15):
请问下面那条横杠该如何消除呢?

网友A:
编辑 菜单下的 系统参数设置,出来对话框中选择 一般属性 中 快捷窗口按键设置 选择停用

网友B:
什么型号的?有的是背面有DIP开关来消除的;

楼主:
谢谢 按照二楼那位师傅设置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