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16):
220伏变频器控制三相异步电机,怎么调正反转?急急急
有一台220伏变频器出三相220v电的变频器,控制一台三相异步电机,怎么控制正反转,我知道380伏电的的可以对调两根线,220的估计就得在变频器里调了吧。

网友A:
看一下手册,应该是有输入端子控制的

网友B:
我知道380伏电的的可以对调两根线

三相220V的也可以对调两根线

网友C:
参照具体品牌变频器说明书中对应的控制端子的功能和接线操作。

网友D:
切换变频器的控制端子,正转运行FWD 反转运行REV。这样就换向了。

网友E:
通常是改下变频器的设置比较方便,省事.如果你不会改,那么和普通电机一样,调换二根电机线就行.

网友F:
如wu版所说,一般变频器的控制端子,正转运行FWD 反转运行REV.

网友G:
如果与变频器正转运行反转运行的显示不一样,调整变频器输出任意两根对调,或调整电机线盒内的任意两根对调。

网友H:
正转运行FWD 反转运行REV

网友I:
不需要换电机的接线;(当然电机三线中任二线对调也是可以的)

用端子控制的话,把线从正转端子换到反转端子就行;
面板的话,有的品牌面板上有正反转键,有的则需要参数里修改;

网友J:
与三相380的类似!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K:
大家回答得非常精彩!变频器控制电机正反转,不分电压等级的,其思路都是一样的。有几种模式:

第一,对三相电机任意调换两颗电缆线;

第二,通过参数改变变频器输出的相序。关于这个,每个变频器都有自己的专门的参数控制电机正反转的命令,只要设置好参数即可。

网友L:
三相的电机不论是380伏还是220伏调正反转都是一样的

网友M:
你要是懒的话,直接调线,要是勤快又(ˇˍˇ) 想~学东西的话,看看变频器说明书,可以在面板上设正反

网友N:
你好我问下从正转到反转那会有减速或停机的动作吗?

网友D:
有减速动作,但最好是停稳后再切换到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