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16):
有一个变频器,我想直接接电源,中间没有任何电器元件,然后我设置运行通道为控制面板,然后我按控制面板上的fwd这个键就可以运转了吗?如果设置成外部端子控制,是不是我可以拿根短线,短接fwd和com这两个端子就可以运转了?

网友A:
最好变频器前面接一个空开再接入主电源

网友B:
你的理解是对的,具体的操作要看说明书。

网友C:
运行指令设成面板的话,按面板上运行键及停止键操作;
外部指令的话加个开关,送电几秒后再给运行信号;

网友D:
一般变频器都要设置运行参数,如果不设置,而是默认的情况下,不接控制线,按下RUN键就可以运行,但启动时间一般都是20S。
不管什么品牌的变频器,说明书一定要和变频器在一起,这样好调整一点,如果没有说明书,用的品牌多了,谁也不记得参数地址的。

网友E:
说明书里有详细介绍的。

网友F:
都不用看说明书哦?搞电这行,别胆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