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文本

楼主(2012-04-16):
老师们好,我这儿有一台设备是台达文本TP04G-AS2这几天突然显示消失了,只有背光灯亮,RS-485灯显示通讯正常,请教一下是怎么回事啊?文本坏了吗?文本坏了是什么故障呢?

网友A:
应当是坏了;

楼主:
谢谢一楼,看到您来我很高兴,但有个问题再请教一下,我拆除RS-485通讯线后,通讯异警AIARM灯亮,通讯灯灭,不会是内部程序缺失吧?如果坏了该怎么修呢?请指教。

网友B:
检查液晶看看

楼主:
看液晶板吗?液晶板没问题啊,再查什么呢?

网友A:
拆了通讯线后通讯灯本来就会灭的;
什么都没显示可能是液晶板、排线或驱动坏了;

楼主:
谢谢 各位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