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16):
怎么用S7-200编写一个两台泵6小时循环的程序,详细一些的!谢谢!

网友A:
会写1小说定时程序就会了

网友B:
时钟控制

网友C:
用定时器+计数器做个6小时的信号,后面的事情就好做了,能实现的方法太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定时器+计数器做个6小时的信号,后面的事情就好做了,能实现的方法太多了!

网友E:
用时钟指令再加子程序调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