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16):
XME103智能模块最多可以设置四个输入通道,每个通道可编程为热电偶、热电阻、电流、电压、电阻等不同的规格,与各种类型传感器、变送器配合使用。
仪表的通讯接口采用Modbus-RTU模式,通用性强;可通过仪表面板的接口,外接显示板,方便调试。
XME103外型体积小,产品采用导轨卡入式安装方式,便于密集安装。多重保护、隔离设计、抗干扰能力强、可靠性强。
MICRODCSXME103
以下是MICRODCSXME103系列智能模块的详细参数,详情可以登录金立石仪表科技有限公司网站http://www.gilise.com/,金立石仪表型号齐全,欢迎来电垂询:010-51755693.
输入规格
热 电 偶:K、S、R、WRe3-25、WRe5-26、E、J、T、B、N等
热 电 阻:Pt100、Cu50、Cu53等
线性电压:0~1V、0~100mV、0~20mV等
线性电流:4~20mA、0~20mA等
线性电阻:0~80Ω、0~400Ω
注:电阻输入时,必须为三线制接线方式,要求三根导线上的引线电阻一致,且小于18Ω。
测量精度:±0.2%(0.2% F.S)
通讯输出:Rs485通讯接口,Modbus-RTU通讯协议
隔离电压:输入-电源、 输出-电源:1000VAC/1分钟
工作环境:温度,0~50℃;相对湿度≤80%RH
电    源:开关电源 100~240VAC(50HZ/60HZ),开关电源 24VDC/AC±2V
功    耗:≤4W
外观颜色:白色
安装尺寸:100×112×23mm 安装方式:DIN35导轨
1、XME103显示操作说明
(1)显示说明
仪表上电后,上排窗口显示测值,下排显示测点的序号(如右图显示“—02”)。如果显示“or”字符,则表示此通道的输入端开路、短路或断路,或者是仪表内部输入类型参数设置与输入信号不相符。
(2)手动定检
在仪表自动巡检时,按 < 键,仪表进入手动定检状态,RUN灯亮,上下排显示都停在某一测点上,按 ∧ 或 ∨ 键可改变定检测点。再次按 < 键,RUN灯灭,仪表又退回自动巡检。
(3)设置参数锁
按SET键一下即放开,仪表进入查阅参数锁Loc的状态。此时,上排窗口显示提示符Loc;下排窗口显示数值。按 < 键一下,下排数值最后一位(个位数)的小数点开始闪动。按 ∨ 键减小数值,按 ∧ 键增加数值,按 < 键可移动修改数值的位置(光标)。将数值修改合适后,再按一下SET键,就完成设置并退出。除Loc参数外,仪表还有5组参数。当Loc分别设置为808、1808、2808、3808、1234时,可以查阅和修改对应的参数;当Loc设置为其它数值时,只可以查阅和修改Loc参数本身。
(4)设置其它参数
仪表请按SET键进入查阅Loc参数状态后,如Loc与密码相符,再按 ∧ 和 ∨ 键,仪表将依次循环显示此参数组中各个参数。按SET键可退出设置参数状态。
找到要修改的参数后,按压 < 键移动修改数值的位置,按∧ 和 ∨ 键修改参数值的大小。修改为需要的数值后,按压 < 键,使闪烁的小数点取消,此时再次按压 ∧ 和 ∨ 键,仪表返回到循环显示各个参数的状态。在参数设置状态中,如果10秒内无操作,仪表将自动返回巡检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