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啊 ,请各位大侠帮帮忙 看看怎么操作这个

楼主(2012-04-16):
怎么操作啊 这个 急啊

网友A:
自己看啊 明显有个拉环的

网友B:
这个不是你自己随便操作的,有专门管理操作的人,配有专门操作绝缘工具,并配有绝缘保护饰物,有操作票、有操作监护、……

网友C:
那个拉环不是谁都可以动的,你得有这个资格!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个拉环不是谁都可以动的,你得有这个资格!

网友E:
楼上说的没错,如果楼主是供电局的,我相信你一定知道怎么做的……

网友F:
得有这个资格!
如果楼主是供电局的,我相信你一定知道怎么做的

网友G:
分闸时,拿着令克棒插在环里向上顶就把刀闸打开了,合闸时拿着令克棒插在环里向下拉就和闸了

网友H:
需要电业局的人才能操作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分闸时,拿着令克棒插在环里向上顶就把刀闸打开了,合闸时拿着令克棒插在环里向下拉就和闸了
正确

网友J:
呵呵,这不是你随便就可以玩的 玩意

网友K:
这个应该是高压隔离开关吧。

网友L:
这东西既然不懂还是不要动的好。

网友M:
楼主真牛;这个都想去抄作?我们有证也不敢去抄作呀!

网友N:
不是想搞破坏的吧?

网友O:
明显右边有个拉环的,但一般人不能随便拉的,

网友P:
同意楼上所说的!这是供电局调度下令,开工作票后才能操作的。

网友Q:
楼主操作时注意风向

网友R: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你自己随便操作的,有专门管理操作的人,配有专门操作绝缘工具,并配有绝缘保护饰物,有操作票、有操作监护、……

网友S:
高压真空断路器,你要干嘛?珍爱生命,远离高压。

网友T:
10KV线路中的外线开关用于切断开关后线路电源减小停电范围便于查找线路故障点,维修。杠杆原理用令克棒勾住圆环往下拉,注意要做好绝缘工作特别是雨天。

网友U:
婪主刚做电工要多学点

网友V:
引用 网友C:
那个拉环不是谁都可以动的,你得有这个资格!

说得对,有专门管这个的。

网友W:
这是隔离刀闸,不能带负荷拉合。

网友X:
我以为是什么呢。你连这个都不知道?你是不是电工啊?不是就不要冒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