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16):
刚开始运行时正常,运行个半天左右的时候就会有一次的,输出点不输出,关机重启就OK,有时候一天,有时候几天才出现一次,真晕了,求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A:
屏 或电脑上都没有什么报警吗? PLC CPU运行灯都正常?

楼主:
都正常,无任何故障显示,电脑连接上看了,有输出,就是输出不动作。关机重启就好了。

网友B:
检查一下PLC有无故障报警,如无就换一CPU如还不正常程序就有问题了

楼主:
再请教一下,今天设备又出故障了,小车正在按轨道行走,谁知道前部分刚走完轨道就转换了,导致小车出轨,损失惨重 程序真没看出来什么问题,我想问下普通 的对讲机对无线信号有干扰不,我们用的是摇控器控制设备的

网友C:
应该是程序问题,要不把程序上传上来大家来看看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D:
有可能是干扰,把接地检查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