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16):
对于绕线型电动机,为何转子绕组断路也会是电机烧毁??

网友A:
相当于你把鼠笼电机的转子拿掉后通上其额定电压,你说它会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当于你把鼠笼电机的转子拿掉后通上其额定电压,你说它会烧吗。

    怎么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子断路,转子电流变小,等效电感变小,对定子的等效电感变小,导致定子电流增大烧毁

  谢谢!可是,转子断路,转子电流不是为零么,怎么是变小呢?还有“转子对定子的等效电感”怎么理解?

网友C:
短路时电压减小。电流增大

网友D:
不带这样的啊,什么电机啊?励磁线圈跟电枢是接在一起的吗?都不说清楚怎么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的转子、定子等效于一个带气隙的变压器,按照变压器分析就行啦

  是的啊,可是转子绕组断路基本不影响气隙啊,气隙不变大,定子的电流就不会变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带这样的啊,什么电机啊?励磁线圈跟电枢是接在一起的吗?都不说清楚怎么分析。

 绕线型三相异步电动机,转子是绕线型的,励磁线圈跟电枢不是是接在一起的!

楼主:
恳求高手做详细解答,万分感谢!

网友E:
相当于没有转子了,你说会不会烧电机!

网友F:
没听过楼上这么解释的,我只知道转子断条电机的功率变相降低了,但是负载没变,你说会不会烧电机呢?这个负载不光指外部负载,还包括驱动转子旋转的负荷!电动机相当于旋转变压器,把转子拿掉电流加大好像是因为铁芯截面积减小了,磁路无法饱和进行限流,所以电流会加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带这样的啊,什么电机啊?励磁线圈跟电枢是接在一起的吗?都不说清楚怎么分析。

  绕线型三相异步电动机,转子是绕线型的,励磁线圈跟电枢不是是接在一起的!
  这么说转子断路是不是等于缺相一路,另外两路电流增大烧毁的?能弄个图来看看嘛?很好奇。因为普通鼠笼型转子式断路环吗,产生的环形感应磁场和外围不同步所以叫异步。是不是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