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3456

楼主(2012-04-17):
各位大侠们ACS800变频器不连电机式报缺相故障,此故障能取消吗?一台变频器控制三台电机要求不同时启动怎么实现?

网友A:
你现在是调试吗?故障里面有缺相设置,取消就可以了。应该可以实现的。控制回路来控制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吧。我也是初学者。刚接触ABB一些变频器。多多交流~~~~

网友B:
好好看变频器说明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