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17):
各位高手,谁使用过西门子PLC s7-200与moxa串口服务器5130与上位机进行通信?
我按照说明书对两边的rs-485接线后,电脑一直收不到数据。
哪位使用过的高手给详细的说一下应该怎么使用?

网友A:
你要在电脑建立虚拟串口,然后把这个串口配置好波特率,校验等,还要在上位机组态软件建立设备驱动,用什么通讯协议,200的通讯口是否已经使能为该协议的通讯口,对应的寄存器地址都要确认,下面才开始进行通讯测试,你这个不知是说的笼统还是根本就没做?

楼主:
您说的这些全都做了。就是收不到数据!

网友A:
可以用串口调试软件测试一下,看看返回数据。

网友A:
如果有返回数据,并且未报错误,说明设备地址、波特率、485接线极性、以及串口对应等都没问题,也就是数据链路及设置没问题,这时计算一下返回的数据是否能和现场设备对应,如果这个返回数据也对,那就是你的上位机关联的寄存器地址问题了,

网友B:
用USP/PPI的电缆吧,波特率设9600  COM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