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17):
变频器减速时间设定为20秒。请问从50HZ下降到25HZ,是用了10秒还是20秒?

网友A:
呵呵;如果你设的基准频率为50的话,是10秒;

网友B:
设定时间是指从零到50HZ的时间。所以加减速到25HZ时,为10s

楼主:
谢谢个位大侠的回答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呵呵;如果你设的基准频率为50的话,是10秒;

网友D:
1楼和2楼说的没错。加减速时间指的是0到最高转速的时间过程。

网友E:
关键是最高是多少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