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马达

楼主(2012-04-17):
叶片式气动马达-具有更先进的制造工艺
 功能(作用)-更为先进的制造工艺气动马达 详见下表
可正反转,过载使用不会损坏马达本身,防爆,无级调速,无油工作版本可选

介质
空气,氮气,或惰性气体
本体材料
铸铁,不锈钢可选
密封材料
PA密封,VITON氟橡胶密封可选(高温150摄氏度适用)
证书
ATEX [EX] II-2-GDc-T5; KEMA ;
选项
装配行星减速箱、斜齿轮减速箱、蜗轮蜗杆减速箱、大型游星减速箱,进气节流阀,流量比例阀,压力比例阀控制

更为先进的气动马达制造工艺
V系列叶片式气动马达采用了与市场上其他品牌马达不同的工艺结构,引入了定位换的工艺,其他品牌的的气动马达一般使用弹簧加推动销的方式让叶片紧靠在马达内腔,这就导致马达在不运转时叶片已经有力作用在马达内腔壁上,必须克服这个摩擦力才能使马达叶片旋转,这样也增大了叶片的磨损,使马达的正常使用寿命缩短;

荷兰GLOBE的V系列叶片式气动马达应用了更先进的定位环工艺,转子的前后端面处增加定位环,两个叶片的长度与定位环的直径之和等于马达内腔的直径,这样叶片在启动时就不需要克服摩擦力而能顺利运转;且长期运转磨损很小,使用寿命大幅增加,效率也明显提高,相比其他同尺寸气动马达,GLOBE的V系列功率较大。

更先进的工业对加工的要求更高,荷兰GLOBE采用了最先进的加工中心加工内部零配件,包括叶片也是由加工中心加工而成。从而保证了马达的稳定运转和更长的使用寿命。

另外,运用此工艺的无油气动马达版本寿命要远远长于其他品牌无油产品。

叶片式气动马达有油润滑版本和无油润滑版本可选择,两者在输出功率和启动扭矩参数上有较大差别,详情请洽询

气动马达类型 最大功率 最大功率时扭矩
最小启动扭矩 停止扭矩 最高转速 进排气口径
V1 0.44 KW 0.75 NM 0.8 NM 1.05 NM 6000 RPM 1/4" NPT
V2 0.82 KW 2 NM 2.3 NM 2.8 NM 4000 RPM 3/8" NPT
V4 2.1 KW 4.9 NM 4.8 NM 6.5 NM 4000 RPM 1/2" NPT
V6 3.4 KW 10.5 NM 8.2 NM 13.5 NM 3000 RPM 3/4" NPT
V8 5.4 KW 16.5 NM 17 NM 22.5 NM 3000 RPM 1" NPT
V10 9.5 KW 37 NM 34 NM 44 NM 2400 RPM 1 1/4" NPT

http://www.xsindu.cn]http://http://www.xsindu.cn

网友A:
这鸟东西买的时候不是很贵,用的时候可要花不少钱,你的给配一台空压机,耗气量还不小,除非有特殊要求,要不可划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