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变压器问题

楼主(2012-04-17):
一个变压器,220V的输入,24VDC输出,有一次24VDC的一个接触器短路了,为什么会烧220V处的保险丝呢?24VDC处与220V处不是隔离开来了吗?

网友A:
好好学习一下电工知识。 变压器低压侧电流增大,高压侧也增大,所以保险烧坏。他们是正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好学习一下电工知识。 变压器低压侧电流增大,高压侧也增大,所以保险烧坏。他们是正比
说得对

网友C:
记得当年在上《工厂供电》课的时候,老师是一个资深的高级工程师,他反复的强调:电压互感器副边不允许短路,电流互感器副边不允许开路。要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