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17):
我主要想问一下 I0.1是脉冲给C64计数 主要就是当C64记到90时 下一步就是C64的常开触点给C64复位 那么第一行C64的常开触点给C63计数 那么上一个扫描周期已经给C64复位了 那么这个周期还能给C63计数吗 求帮助 万分感谢

网友A:
建议把上下两个块对调,

网友B:
应该不行吧,试试才知道啊。从上往下扫的。

网友C:
我用你给的梯形图仿真了下 I0.1在第12*90=1080个上升沿时,Q0.0输出高电平
你的意思是:当c64记到90时 下一步就是C64的常开触点给C64复位 然后第一行的c64就始终不能让c63计数(因为上个扫描周期c64已经复位了)-----如果是这样理解的话,那么c63始终不会计数,q0.0也始终不会On
但是我仿真出来Q0.0是会on的,我觉得是这样的:c64计数满后,并不会马上自己对自己复位(梯形图的规则是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如果c64计数满后 马上对自己复位,就违背了这个规则),所以要等到下个扫描周期才会复位 但是此时c63已经计数了(由梯形图可知)所以出现了我仿真的结果。
 个人意见 相互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