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17):
我学西门子PLCS7-300的,现在想做一个100小时的定时器,定时电动机,还要带时间保持的,就是在中间停一下,再启动电机时要接着停机前的时间计时,请问各位高手,应如何编写这个程序,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具体要求如何啊??应该写得详细些,用计数器应该可以实现的!~

网友B:
能不能获取系统时间?

网友C:
多用几个定时器就行了

网友D:
100小时,用实时时钟吧

楼主:
我试过用计数器了,但程序一掉电就归零了

网友E:
可以用断电保持的数据寄存器做自加1计算!

楼主:
能不能给我一个程序,我有点急要

网友F:
会24小时定时的程序就会了
掉电保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