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17):
有2台设备1#、2#需要冷却,现有3台冷却泵1#、2#、3#,1#、2#设备有选择开关,如果只选择一台设备,侧冷却水泵1#启动,2#、3#备用,停机后再启动侧是2#,1#、3#备用,停机后再启动侧是3#启动,1#、2#备用,停机后再启动侧是1#,如此循环。每台冷却泵设有选择开关,如果1台在停止位置,侧剩余2台冷却水泵自动循环始用,如果两台打在停止位置,侧剩余一台一直工作。在1用2备的情况下,一但运行的水泵出出故障后,立即会更换到备用的水泵上面。

如果2台设备同时选择时,水泵侧按照1#、2#运行3#备用,停机再启动侧时2#、3#运行,1#备用,停机再启动侧是3#、1#运行,2#备用,停机再启动侧按1#、2#运行,3#备用,如止循环。

停机:

当选择1#或2#停机时,侧对应停掉它对应启动的水泵。

网友A:
LS可以先列个表比如,按我的理解:
    选择信号DI 自动信号DI 停止信号DI  运行信号DI  过载信号DI  运行命令DO
设备1#     1                                1
设备2#     1                                1
冷却泵1#                 1                    1               1         1
冷却泵2#                 1                    1               1         1
冷却泵3#                 1                    1               1         1

然后统计输入输出点数,选CPU型号,程序很好编的

网友B:
问题看看应不是很难,也可用逻辑图来写这个程序,每次只能启动一台,记录上一次启动的机号,第二次按下按键加1,启动后一台设备

网友C:
选CPU型号,程序很好编的

网友D(2012-11-26):
问题看看应不是很难,也可用逻辑图来写这个程序,每次只能启动一台,记录上一次启动的机号,第二次按下按键加1,启动后一台设备..... 这个方法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