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速电机求助

楼主(2012-04-18):
各位好,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个,我们厂里的行车用的是三相380伏的双速电机,有六个接线端子但只接子五根电源线有一根线并了两个端子,快慢速都通电,其余四根是两个快速两个慢速,不知电机内部是怎样接线的,但另外一台行车的双速电机有八根引出线,不知是咱回事,哪位在侠能否指点一下,刚进厂对双速电机不熟悉,跪求请教

网友A:
一般的在电机接线盒的盖上有接线图的,6条线的应该是电机里有两套绕组,一套高速,一套低速,就算有一根线并了两个端子也没关系,因为三相只通了一相。8根线的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要不传照张照片上来看看。

网友B:
同意一楼的说法,8线是不是有两根大小两样的,可能是什么刹车线或是热保护线的呢

网友A:
终于搞懂为什么是8条线了

网友C:
学习了,看的好晕

网友D:
一楼正解,曾经这个双速电机也困惑了我好久,是洗床上的电机,后来一位老师傅给解决了,这个版本真详细,谢谢YXB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