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矩电机我不了解

楼主(2012-04-18):
最近到一建筑钢筋加工厂,看到一些钢筋加工设备中的电机体积有22--37千瓦左右工作电流在一百多安,工人师傅讲那叫力矩电机。我看好像是用可控硅调速。我感觉应很费电。我不明白什么叫力矩电机,没接触过。假如用变频器驱动力矩电机及调速能行吗,需用多大变频器,能省电码。

网友A:
力矩电机输出力矩可调,输入力矩与工作力矩相同电机可以不转。

网友B:
可以使用变频器来调节的,会更方便一点,
选择变频器主要看那电机的额定功率,还要看会不会超载,这样选会安全点。
变频器是属于节电产品,这个是肯定的。。。
供应各品牌变频器,现在全密封型变频器。详见杭州奥圣电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力矩电机输出力矩可调,输入力矩与工作力矩相同电机可以不转。
谢谢你,该力矩电机体积大约有37kw普通电机大小电流一百多安主要用来拉直钢筋,力矩电机多大千瓦我没看,直接用同级别变频器驱动行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使用变频器来调节的,会更方便一点,
选择变频器主要看那电机的额定功率,还要看会不会超载,这样选会安全点。
变频器是属于节电产品,这个是肯定的。。。

我没见识但我不同意你的意见,力矩电机在一些场合用变频器控制的鼠笼电机是无法代替的,更何况变频器一般都不用来控制力矩电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使用变频器来调节的,会更方便一点,
 选择变频器主要看那电机的额定功率,还要看会不会超载,这样选会安全点。
 变频器是属于节电产品,这个是肯定的。。。

我没见识但我不同意你的意见,力矩电机在一些场合用变频器控制的鼠笼电机是无法代替的,更何况变频器一般都不用来控制力矩电机。
这个我不知道,我也是才学,不过不知道变频器所谓的转矩是不是力矩,是的话,那我说的就应该接近对一点。。呵呵。。转矩类型的变频器据我所知,大多用在重负载上。。不知我了解的对还是错。
供应各品牌变频器,现在全密封型变频器。详见杭州奥圣电气

楼主:
谢谢朋友们的参与。这咋办,八台这样的力矩电机,合起来九百多安一台630KVA变压器都给它还有点不够。一个月下来十多万电费,厂长说假如能省电,工厂肯出钱搞一下实验。其实我看了调速只是根据钢筋的直径大小而定速,并不是运动中调速。

网友D:
力矩电机是一种具有软机械特性和宽调速范围的特种电机。这种电机的轴不是以恒功率输出动力而是以恒力矩输出动力。力矩电机包括:直流力矩电机、交流力矩电机、和无刷直流力矩电机。
构造原理
  当负载增加时,电动机的转速能自动的随之降低,而输出力矩增加,保持与负载平衡。力矩电机的堵转转矩高,堵转电流小,能承受一定时间的堵转运行。由于转子电阻高,损耗大,所产生的热量也大,特别在低速运行和堵转时更为严重,因此,电机在后端盖上装有独立的轴流或离心式风机(输出力矩较小100机座号及以下除外),作强迫通风冷却,力矩电机配以可控硅控制装置,可进行调压调速,调速范围可达1:4,转速变化率≤10%。本系列电机的特性使其适用于卷绕,开卷、堵转和调速等场合及其他用途,被广泛应用于纺织、电线电缆、金属加工、造纸、橡胶、塑料以及印刷机械等工业领域。
编辑本段主要特点
  力矩电机的主要特点是具有软的机械特性,可以堵转.当负载转矩增大时能自动降低转速,同时加大输出转矩.当负载转矩为一定值时改变电机端电压便可调速.但转速的调整率不好!因而在电机轴上加一测速装置,配上控制器.利用测速装置输出的电压和控制器给定的电压相比,来自动调节电机的端电压.使电机稳定!   具有低转速、大扭矩、过载能力强、响应快、特性线性度好、力矩波动小等特点,可直接驱动负载省去减速传动齿轮,从而提高了系统的运行精度。为取得不同性能指标,该电机有小气隙、中气隙、大气隙三种不同结构形式,小气隙结构,可以满足一般使用精度要求,优点是成本较低;大气隙结构,由于气隙增大,消除了齿槽效应,减小了力矩波动,基本消除了磁阻的非线性变化,电机线性度更好,电磁气隙加大,电枢电感小,电气时间常数小,但是制造成本偏高;中气隙结构,其性能指标略低于大气隙结构电机,但远高于小气隙结构电机,而体积小于大气隙结构电机,制造成本低于大气隙结构电机。

网友A:
8楼说的很详细,普通变频器是没有这个功能的。你可以考虑一下伺服电机控制。

网友E:
可否来个就地补偿以省电?

网友F:
你原先的那个电机是不是直流马达啊,直流马达加控制器是很好做力矩控制的,但是要买个带张力的变频器马达得换啊(前提原来马达直流的),而且带力矩变频很贵,安川的好像有,这种场合还是直流的耐操。交流控制不好容易烧马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