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18):
我想问高速脉冲和计数模块的区别?
现在又一个电动机带动减速机我想在减速机后面加一个脉冲式的旋转编码器(要是电压型或者电流型的传感器就更好了直接选用8AD模块)但是现在不知道三菱的产品有这种高速计数的模块吗?或者高速计脉冲的模块?(FX2N-1CH)点数越多越好
因为有好多电机

网友A:
三菱的PLC不都有内置的高速计数功能吗!你还加高速计脉冲模块干嘛?X0 X1 X2 X3 X4 等等!不都可以吗;只要是集电极信号都能接受呀!接受频率100KHZ一下好像都可以呀!

网友B:
FX2N-1H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