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18):
低压开关柜型号与选择?

网友A:
楼主想表达什么?//////////?

网友B:
低压开关柜型号

GCS和MNS都是抽屉式开关柜,GGD是固定式开关柜,价位方面应该是MNS最贵到GCS再到GGD最便宜。或者GCK抽屉柜也不错,现在也比较多人用。
选型一般看你使用要求,如果用电要求比较高,不能经常停电的话,建议还是用抽屉柜,互换性和维修都很方便,小问题可以很快解决故障。GGD就比较便宜,但维修的话影响比较大,一个回路出问题可能整台柜都要停电维修。
这些我都是在一本报告上看到的。中国低压电器网http://www.dydq.com.cn/写的《中国低压电器行业市场、产品、标杆企业研究及投资预测报告》http://www.dydq.com.cn/zhuanti/hangyebaogao/hbjs.html,上面分析的很全面,有时间可以去看下

网友C:
GCS,GCK.MNS等这类开关柜建议尽量不用因为柜体机械方面问题太多太多维修非常困难。设计理念挺好。发生故障更换方便,成本太高了,一只开关一百多元一个抽屉二千多元,十三个抽屉的柜体你能备十三个抽屉吗,如果备,那么这台抽屉柜最少成本须5-7万比同样功能的开关柜相比成本要高出7-8倍,特别是带有控制回路的更麻烦理论上讲根本无法检修及调试大容量多回路根本无法完成。,从我接触的无数批次抽屉柜中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次不需柜体厂家派人来调整,全国还没有一家这类柜体生产厂敢说他们的柜体机械上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