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18):
有一插座测得下述电压:

       火线、零线 235V,火线、地线 13V, 地线、零线 5V

请判断插座接线是否正确:火零是否对调,地线是否有接? 漏电?

网友A:
“火线、地线 13V”:是指单相插座应接相线的插孔,对接地插孔测得的电压吗?

楼主:
是单相插座

网友B:
你们的考试题糊涂不清,你想要怎样的回答?

网友C:
地线虚接!

网友D:
b无须考虑,单箱

网友E:
地线没接入地

网友F:
个人感觉像是地线接的不好吧

楼主:
确实是地线没接,进一步疑问是第二天测的火线到地电压变成110V,零线到地也是110V。
电源挂接什么样的负载会导致这种电压变化呢?

网友G:
表也有误差

网友H:
接地不好导致接地电压过高

网友I:
检查零地接线

楼主:
哪位了解电源这块?

楼主:
多数情况插座接地没接时,因为开关电源火线和零线对保护地跨接安规Y电容,测的电压在110V左右。什么情况下或接什么负载,会导致火线对保护地13V、零线对保护地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