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18):
变送器的功能有传感同时也有放大和整形的作用,它的输出为标准的控制信号。变送器有两线制和三线、四线制的,两线制就是指现场变送器和控制室仪表连线就用两根导线,这两根线既是电源线也是信号线,两线制有它独特的优点,下面扭矩传感器为大家介绍:
   一、不易受寄生热电偶和延长线电阻压降和温漂的影响,可用非常便宜的更细的导线,这样有利于节省大量电缆线和安装费用;
   二、在电流源输出电阻足够大时,经磁场耦合感应到导线环路内的电压,不会产生显著影响,因为干扰源引起的电流极小,一般利用双绞线就能降低干扰;两线制与三线制必须用屏蔽线,而且屏蔽线的屏蔽层要妥善接地。电容性干扰会导致接收器电阻有关误差,对于4~20mA两线制环路,接收器电阻通常为250Ω(取样Uout=1~5V)这个电阻小到不足以产生显著误差,因此,可以允许的电线长度比电压遥测系统更长更远;
   三、单台示读装置或记录装置可以在电线长度不等的不同通道间进行换接,不因电线长度的不等而造成精度的差异,实现分散采集,分散式采集的好处就是:分散采集,集中控制....将4mA用于零电平,使判断开路与短路或传感器损坏(0mA状态)十分方便。在两线输出口非常容易增设一两只防雷防浪涌器件,有利于安全防雷防爆。

网友A:
北京汇金祥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压力传感器、液位传感器、温湿度变送器、在线密度计、扭矩传感器的生产企业。欢迎大家前来咨询和了解。网址:www.bjhuijinxiang.com
联系电话:010-52644642   QQ:769994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