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18):
我这有一台GP3600触摸屏因为长期使用下面一条不灵敏了,我想把下面一排按钮拖到上边,可是现在手里没有232的通讯电缆,可以用网线连接PC将程序上载吗?要是通过网线怎么设置呢?或者可不可以用USB线传输,USB线是不是也是专用的呢?是不是将程序拷到U盘也行呢?小弟菜鸟,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USB线是专用的,型号:CA3-USBCB-01

你可以用以太网传输。 在GP上设置好IP地址,笔记本在通一IP段即可。

楼主:
但是我用网线怎么就连不上呢   人机界面在离线情况下可以连上吗?我是在离线情况下看了触摸屏的IP和子网掩码   然后把本本设置在一个IP段上   没有通过HUB 直连的  并且还是在离线情况下  这样可以吗?求详解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线是专用的,型号:CA3-USBCB-01

你可以用以太网传输。 在GP上设置好IP地址,笔记本在通一IP段即可。
但是我用网线怎么就连不上呢 人机界面在离线情况下可以连上吗?我是在离线情况下看了触摸屏的IP和子网掩码 然后把本本设置在一个IP段上 没有通过HUB 直连的 并且还是在离线情况下 这样可以吗?求详解 谢谢啦~~~

网友A:
离线情况下当然不可以。

设置好IP地址后要保存退出,回到运行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