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18):
请高手指点,带回馈柜的整流器输出直流电压逐渐降低,同时直流电流快速升高的原因有几种? 谢谢。

网友A:
这个与回馈柜的控制有关系吗?我认为应该是负载的问题。也就是说,是直流母线的电容器有问题了。应该停机检查下,是不是电容器漏电了?需要更换。

楼主:
谢谢,我检查电容了,外观无异常,测量电容值也没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