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拖链电缆应注意什么?

楼主(2012-04-18):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工业自动化令能量供应系统经常超负荷运作,导致电缆无法正常工作,在某些严重的情况下,电缆“起旋”和断裂导致整个生产线停产,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

安装拖链电缆的一般要求:

1、拖链电缆的敷设不能扭曲,即不可从电缆卷筒或电缆盘的某一端解开电缆,而应先旋转卷筒或电缆盘将电缆展开,必要时可将电缆展开或悬挂起来。用于该场合的电缆只能直接从电缆卷上取得。

2、必须注意电缆的最小弯曲半径。(有关信息可参考柔性拖链电缆具体规格型号) 。

3、电缆必须松散的并排敷设在拖链中,尽可能分开排列,用隔片分开或穿入支架空挡的分离空洞中,在拖链中电缆间的空隙至少应为电缆直径的10% 。

4、拖链中的电缆不得相互接触或困在一起。

5、电缆的两点都必须固定,或至少在拖链的运动端必须固定。一般电缆的移动点离拖链端部的距离应为电缆直径的20-30倍。

6、请确保电缆在弯曲半径内完全移动,即不可强迫移动。这样电缆彼此间或与导向装置这间可经相对移动。经过一段时间的操作后,最好检查一下电缆的位置。该检查必须在推拉移动后进行。

7、如果拖链折断,则其电缆也需要更换,因为过度拉伸造成的损坏无法避免。

本文来源于www.anycable.com.cn  转载请注明来源

网友A:
必须注意电缆的最小弯曲半径

楼主:
拖链电缆的设计是比普通电缆要特殊一点,主要是为了防止断芯,至于价格要根据客户的要求,并不是天价,不知2楼是哪个公司的报价,安耐特引用德国先进技术,专业生产高柔性拖链电缆,欢迎来电咨询0519-81099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