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18):
大家好,我这里有很多开关量和模拟量,想根据这些开关量和模拟量的信号通过PLC控制十几台电动机,请问如果用PROFIBUS-DP总线的话图怎么画?最好画个草图,谢谢!!

网友A:
加PROFIBUS模块

网友B(2012-05-22):
引用 楼主:
大家好,我这里有很多开关量和模拟量,想根据这些开关量和模拟量的信号通过PLC控制十几台电动机,请问如果用PROFIBUS-DP总线的话图怎么画?最好画个草图,谢谢!!
国内现在有好多公司做PROFIBUS-DP桥接模块,可以把常用的PLC的协议转换为PROFIBUS的!

网友C:
距离近购买i/o带profibusDP接口的采集模块即可;如果距离稍远怕干扰,就要买profibusDP光纤中继器了 qq:3426229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