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F1-60MR供电

楼主(2012-04-18):
收到一台F1-60MR 初学PLC 不知道这个怎么供电 用什么样的电源 请各位老鸟指教

网友A:
F1的啊,个人认为,应当现在使用面已不广了,学起来也比较麻烦。
供电电源的话,看能否从端子的标注判别;或者看有无铭牌。
倘若有相当的电气知识,或许也可以从内部电路判别,但没有把握的话,就不要拆开。

网友B:
是三菱的吗,端子上注明着呢

网友C:
三菱的变频离心机不错,PLC设计精准

网友D:
呵呵;学习这款的话已经显的非常过时了;
电源接0V及200V二个端子;

网友E:
这个可是要手编的了,电脑软件好象是不支持,也没有接口。记得最大容量是1K步,学习用这个意义不大。

网友F:
可以当古董收藏

网友G:
你能研究明白这个 也很厉害了 呵呵

网友D:
学习的话这个不合时宜了;

网友H:
要与时俱进啊

网友D:
这种型号如果是2000年以后开始搞PLC的话,可能也只有维修的时候才能见的到;

网友I(2020-05-05):
  我这台古董因为电池馈电导致记存器程序消失,大神能给我搞一下吗?建议或者意见也不胜感激!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我这台古董因为电池馈电导致记存器程序消失,大神能给我搞一下吗?建议或者意见也不胜感激!
这型号只能看二手市场有没有了,起码10多年以上了。
最好是更换现在常用的型号。

网友K:
我们单位还有很久之前拆下来的几台及之前购买的备件,40MR和60MR,编程器都还在,三菱F1系列和西门子S5系列是我第一次接触到的plc和其应用设备的梯形图,但当时只能看设备和分析纸质梯形图,真正动手随便玩的是几年后某设备改造用上的FX0S系列。

网友J:
引用 网友K:
我们单位还有很久之前拆下来的几台及之前购买的备件,40MR和60MR,编程器都还在,三菱F1系列和西门子S5系列是我第一次接触到的plc和其应用设备的梯形图,但当时只能看设备和分析纸质梯形图,真正动手随便玩的是几年后某设备改造用上的FX0S系列。

FX0S后来FX1S,现在是FX3SA,我15年前刚做三菱时,那时已是FX1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