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18):
昨天怎么检测零线有两伏的电压啊?那么零线究竟有没有电压的存在?

网友A:
单相还是三相的呢,这个问题好像之前有讨论过的……

网友B:
这个可以有,但不应该太高

网友C:
这需要看情况 ,对于平衡的三相负载,领线没有电流通过,零线没有电压,但是,当三相严重不平衡是,较大的零序电流,在导线上形成压降,对于负载端而言,零线上将存在一定的电压,但是一般不大
之前论坛也讨论过这个问题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245905
你可以看看

网友D:
三相电不平横,零点飘逸。

网友E:
看你离变压器多远了,几伏的电压是允许的

网友F:
2v属于正常电压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有,但不应该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