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高手 这个步进电机驱动器电路图怎么看

楼主(2012-04-18):
我们公司的气动打标机的 电机驱动器实图 看不懂那个单片机上的各个接口是什么意思,求教!!!

网友A:
下面的来回答

网友B:
那个板子不是单片机板,是个通讯信号转换板吧,这设备一看就像进口的,你哪家公司的?应该是电脑给板子发位置,板子转给X,Y.其他设备上面开关给电脑的。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楼下继续补充

楼主:
呵呵 我们公司大多数设备都是进口的 但是这个不是,你说的没错 ,是电脑控制的,这个图的正前方就一个触摸屏的电脑.....但是我还是不怎么清楚

网友B:
你想弄明白什么啊 ?电脑有软件把要打标的字母或者符号转换成X,Y,信号打出来就是看到的字符了,比方个T字母,就是先一横回头在一竖吗,这样明白吗?比方给X 步进发50个脉冲,Y100个脉冲(这里有电机齿轮参数的),就这样,T就出来了。

楼主:
电机驱动器引出的那四根线 不是直接接到电机上面吗 为什么板上还有那么多根线 有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