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并联

楼主(2012-04-18):
生产车间供电采用同品牌  同规格  同型号变压器四台并联运行  变压器400KVA   额定电流560A

实际运行时实测 其中三台变压器电流   400A   而另外一台电流只有360A

何故???

网友A:
电流值是柜体电流表显示的还是全部用钳流表测量的值,请详细说明。如是柜体显示,可能表有问题,如是同一钳流表测量就需查明原因了

网友B:
1、先核对钳表准确度。
2、将变压器逐个解联,测试其空载电压是否一样,假如存在分接比例误差的话调节分接开关使其与其他变压器一致。

网友C:
呵呵,应该铜排长度的不一样,导致阻值不一样,电流也就不一样了

网友B:
汇流排电阻导致40A电流下降?可能么?

网友D:
为什么要用4台变压器并列运行?你可以把负荷分成两台一区域,这样对变压器运行有好处;

网友D:
并的越多,一致性越差!

网友E:
看看阻抗是否相同

楼主:
谢谢大家
数据使用同一钳形表测量的  排除测量误差
已使用6年之久  不存在分接比例的问题  起初正常  近日才出现此问题

网友F:
坐等高人

网友G:
有接触不良的地方

网友H:
既然4台变压器并联运行,请问楼主总电流是否超过1560A,如果没超过,表明一切都正常,应该4台变压器配有并联柜。

网友I:
坐等高人指点

网友J:
真的期待高人.本人一直关注希望楼主弄好后回来说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