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18):
一台富凌DZB2003.7kw变频器,修复起来以后用指针式万用表测输出端电压最高只有300伏,不知是否正常,因没有三相电,不好带电机试验,请各位高手指点为盼。谢谢!(此前该变频器遭雷击)

楼主:
问题已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
是什么原因,怎样解决的,有劳楼主分享一下。

楼主:
很简单
哈哈!说来十分可笑,仔细一想并不可笑,因为社会在进步,技术在发展,你的知识一定要更新,否则,就要出笑话。搞变频器维修,你对硬件要熟悉,对软件更要熟悉,否则你要吃苦头的,我这一次就吃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苦头,这个苦头就是对变频器软件系统的不熟悉。本人搞电子线路的维修多年,对电子线路的原理略知一二;变频器的硬件不过如此,但对变频器的软件系统知之甚少。朋友拿来一台变频器,说是被雷击了,帮助修理一下。凭着多年的维修经验,并借鉴一些资料的介绍,硬件系统修复完成,通电试机顺利,当测量至三相电压是否平衡时发现输出电压最高只有300伏不到且三相平衡。问题出现后,我查了大量的资料,翻阅了该产品的使用说明书,均未找到解决的办法。无奈之下,我只好上网求救,等待回复的同时,我仍在考虑这一问题并复查硬件是否有问题,在确认硬件没有问题的后,问题就出在软件上。再进一步翻阅说明书,发现有一条是说电机额定电压的设置,我想,此问题是否如这个设置有关,调出数据一看,该设置只有150,将数据调上去以后,输出电压达到500伏之多,进一步调整数据,使电压达到400伏即可。此事可笑,但并不可笑,实乃技术无止境,定要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A:
是啊,我也想到可能为软件设置的问题了,哈哈。变频器是软、硬件结合的东东,应该考虑软件方面的原因啊。初修变频器时,我也碰到过数例类似问题。谢谢楼主了,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的经验啊。

网友B:
总结的好

网友C(2012-05-28):
可能控制方式也会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