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楼主(2012-04-18):
请问各位有会自己修理开关电源的吗?我手上有一个开关电源输出电压很小3V左右,本来是是输出24V的,拆开里面闻到有一股烧焦的味道,我想应该是里面的变压器坏了吧!具体的待玩过的说来听听。

网友A:
呵呵;小功率的几十元一个;

网友B:
检查高压侧电容容量和开关管,有推动管的同时检查推动管性能。

网友C:
现在工钱太高开关电源没有维修价值,如果特殊的可以修修。

网友D:
既然有焦糊味,就看看是什么烧坏了。。。

网友E:
买质量好点的换上

网友F:
如果想自己维修,就要好好学习一下电子电路!

网友G:
看看是什么元件烧了,电阻,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