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19):
如果AB项电压是380、BC项电压是380,那么AC电压也是380吗?

网友A:
如果你的是标准的三相电的话,可以这么说;

网友B:
应该是380V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是标准的三相电的话,可以这么说;

网友D:
什么意思

网友E:
用万用表实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F:
这是考试题目还是什么 ?正常情况是,如果是变压器带中间抽头的,那就是760了。

网友G:
条件不完整.有漏洞可钻.

网友H:
不一定是

网友I:
你没说清楚,不一定是,如果A相是380,C相也是380,且刚好B相断路,那么AB项电压是380、BC项电压是380,但AC相就不是380了

网友J:
总之我们平时所用的 工业用电是这样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I:
你没说清楚,不一定是,如果A相是380,C相也是380,且刚好B相断路,那么AB项电压是380、BC项电压是380,但AC相就不是380了
假如说B相断路的话,那么AB项应该不是380、BC项也不是380,但AC相是380

网友L:
只要变压器三相负载是相等的,AB、AC、BA、BC、CA、CB用万用表测出都是380V;

网友M:
三相对称的话,可以这么讲

网友N:
正常情况下是

网友O:
标准三相相间电压是380伏,若不是,可能有故障了。

网友P:
大家可别忘了:“项”和“相”别搞错了呀,线电压是380,相电压是220
线电压=(√3)×相电压 。对于三相四线制的电网,三根相线中任意两根间的电压称线电压,任意一根的相线与零线间的电压称相电压。

网友Q:
760,380,0都有可能

网友R:
我们犯了这么个错误:桥架中的线分色不明,我与师傅一起接线,错把一相分了两头下来。用电笔测的,不久后才发现用不了

网友S:
如果A和C是同项呢?

网友K:
引用 网友S:
如果A和C是同项呢?
您指的是?请说清楚好吗?

网友T:
引用 网友H:
不一定是

网友F:
我靠 搞大了啊 所以啊,测三次这个就是实践检验真理啊。

网友R:
不小心的犯错

网友U:
拿错误的信息来讨论有点太坚强了

网友V:
理想状态下应该是的,但是这种状态不怎么容易碰到。

网友W:
理想状态下是这么回事

网友X(2012-05-26):
有点乱,视实基情况而定

网友Y(2021-10-30):
如果是普通的三相四线制的电压标准,AB.AC的380的情况下BC也应该是380(排除缺相,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