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19):
变压器标准容量25000KVA上就是31500KVA,为了节省基本电费,我们想用台30000KVA变压器,标准配置没有这个等级容量的,不要求厂家说多大容量都能做,不知道非标容量的变压器质量有保证吗?

网友A:
供电局会让你安装这种变压器吗?

网友B:
定制变压器没问题的,质量一样,只是存在互换性问题,一旦出现大故障的话,难以在短时间内找到同参数的变压器更换。

网友B:
呵呵,楼上,也不是这样说的,1500KVA的基本电费就是3.45万/月,每年就是41万了,这个数谁都懂得计算。。

网友C:
非标变压器质量是能保证的,就是考虑互换性不能实现!

网友D:
还真没见过单台这么大容量的变压器呢!

网友E:
不是,您是说多出的1500容量空载损耗吗?只是加负载才有损耗的吧,你那多的1500容量就是可以用的,你不用不能计算电费的吧?难道你装30000KVA的变压器每个月就拿这个来计算电费?坐等高人普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您是说多出的1500容量空载损耗吗?只是加负载才有损耗的吧,你那多的1500容量就是可以用的,你不用不能计算电费的吧?难道你装30000KVA的变压器每个月就拿这个来计算电费?坐等高人普及

不是损耗,而是基本电费,每月25元/KVA,是个不小的数呀

楼主:
4楼说的very  good

网友F:
楼主难道没有考虑过二台并起来运行,这样可选范围就广了吧.

楼主:
设计院设计时不住张并联,说是有环流继电保护复杂,我个人倒是主张并联的

网友G:
好像,基本电费也可以按最大需量收取,但不知具体情况,也不知是否与地区有关,或是否与电压等级等情况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像,基本电费也可以按最大需量收取,但不知具体情况,也不知是否与地区有关,或是否与电压等级等情况有关。

至于用哪种方式计算基本电费,要根据实际的负荷情况计算后确定

网友D:
我单位进户10KV的,总容量1500KVA,基础电费是42000元/每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