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19):
以前都是用s7200在编程  最近突然换成300了  有很多东西都不知道怎么用
特来请教各位:
s7300的定时器S_ODTS怎么用  各个端子的功能是什么
谢谢!!!!!

网友A:
选中模块,然后按下F1,帮助信息很全,看看就明白了。

楼主:
关键是200会用300不会用啊

网友B:
这个定时器的意思就是带保持接通延时。
当s端来一个脉冲定时器启动,当定时器延时完毕则输出1,并且能够保持,除非R来脉冲将其复位或者是定时器重新启动,否则输出一直保持是1的状态